楼主(2009-01-05):
计算电流的电工口诀后两句:
单相千瓦,4 . 5 安。
单相380 ,电流两安半。

单相千瓦,4 . 5 安。解释是:在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中,单相设备的两条线,一条接相线而另一条接零线的(如照明设备)为单相220 伏用电设备。这种设备的功率大多为1,因此,口诀便直接说明“单相(每) 千瓦4.5 安”。计算时, 只要“将千瓦数乘4.5”就是电流, 安。
如:1千瓦投光灯按“单相千瓦、4.5 安”算得电流为4.5 安。

单相380 ,电流两安半。解释是:在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中,单相设备的两条线都接到相线上,习惯上称为单相380 伏用电设备(实际是接在两条相线上)。这种设备当以千瓦为单位时,功率大多为1。计算时,只要“将千瓦或千伏安数乘 2.5 就是电流,安。
如:32 千瓦钼丝电阻炉接单相380 伏,按电流两安半算得电流为80 安。

我疑惑的是:如果有个1kW的纯电阻的电热丝,接220V和380V都可以,当接入时,电流分别为4.5A和2.5A,根据P=I*I*R,接220V的时候功率是4.5×4.5×R,接380V时是2.5×2.5×R,怎么回事?难道接380V的时候,电热转换效率低了?其他的电都干什么去了呢?

网友A:
你想一想,220V4.5A,380V2.5A对吗?电压高时电流怎么会小呢?

网友B:
1KW电热丝接在220V电源上是4.5A ,电热丝的电阻是48.9欧姆;

48.9欧姆电热丝接在380V电源上电流是7.77A ,功率是2.95KW;不是1KW !

不知我算的对不对

网友C:
对纯阻性负载来说电流和电压成正比的,
对电机类负载来说差不多是一个KW两A。

网友D:
楼主可能没有注意到用设备都会标明额定电压
额定220V的设备接在电源380V上会出现什么后果,你可以用公式算算
口诀没有错只是你理解的不对
设备一定要按标明的额定电压使用

网友E:
要搞清楚额定功率和实际功率!
同意二楼的看法!接380V时功率已经发生了 变化!电阻丝的电阻不变,会由于接入电压的不同而发生功率的变化!你现在探讨的是初三的电学常识。

网友F:
你的计算基础是错误的

用电设备的电流是计算出来的,是用用电设备的两端电压和额定功率来计算的。
你要用这P=U×U×R 公式来求功率

网友G:
这些口决是方便电工工作的, 具体还是要以计算为主的。
这样估算有很大的误差

网友H:
楼主用这个公式来看的就简单啦!理想状态I=P/U,假设一下如果功率相同情况下,电压和电流不就是成反比了吗?这里关键的就是两种电压接上相同的负载后就是两种不同的功率!

网友I:
我觉得意思是
380*2.5 大概等于 1000
就是 P=UI

1KW 电阻丝 应该是在额定电压下工作的  额定功率

电阻看做恒定  实际功率随 电压变 .

网友J:
前提错了!额定功率1KW,不可能220V和380V都能正常用,要看额定电压。额定220V用380V危险,额定380V用220V实际功率不会有1KW。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
单相千瓦,4.5安。指的是阻值49欧,额定220V的阻性电器。
单相380,电流两安半。指的是阻值160欧,额定380V的阻性电器。
两者不是针对同一电器而言的,我把它混在一起了。
如果有同一电器可在两种电压间均适用,他们的功率肯定是不同的,接电压高的时候功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