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技术讨论

楼主(2009-01-05):
请教各位,松下A4的驱动器在调整速度方面有哪些方法?怎么进行调整?参数中怎么去进行搭配?

网友A:
脉冲频率决定速度
改电子齿轮比速度也会改变,电子齿轮也要和位移等对应起来调整

网友B:
呵呵;还没说清你是用定位控制还是速度控制;

网友C:
如果是位置控制,设好电子齿轮比后,调脉冲频率
如果是速度控制,高速输入电压值或电流值,或在内部设定好几个速度,用端子组合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