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5):
我刚开始装了prtool并用protool编辑项目,以后又安装了Step7,到后来用protool就打不开原来的项目了,出现了S7打开项目的画面,求教高手!!!!!!!!

网友A:
那就奇怪了,不行就卸载PROTOOL在安装,一般是先安装STEP7然后在安装西门子其他软件,这样就可以集成在一起了,还有现在很多人都用WINCC FLEXIBLE来组态了,建议搂主还是考虑用这个吧!
西门子也有这个倾向主力推荐用这个!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安装STEP7后PROTOOL被集成在STEP7里面的, 在STEP7项目窗口有PROTOOL图标,能打开你原来的项目文件.
如果你的电脑内存足够大(1G以上),可以考虑用WINCC FLEXIBLE,否则就太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安装STEP7后PROTOOL被集成在STEP7里面的, 在STEP7项目窗口有PROTOOL图标,能打开你原来的项目文件.
如果你的电脑内存足够大(1G以上),可以考虑用WINCC FLEXIBLE,否则就太慢了.

这不是慢不慢的问题,而是将来的西门子触摸屏必须使用WinccFlexible进行编辑,原先的如TP270这样的型号将被TP277来替代,届时用户想不换WinccFlexible都不行了~~

网友D:
是这样的,安装STEP7后就集成到一起了,你也可以更改成不集成,把他们分开,跟你原来一样。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