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6):
我的电脑安装了wincc flexible 2005软件,但是今天用它回传一个由protool软件编辑的项目时,提示找不到pdz文件,hmi设备为mp270,请问是什么原因。我刚刚接触wincc,不是很明白,请大家帮忙。谢谢大家。

网友A:
应该是pdz文件的路径错误,pdz文件一般是放在存储卡里的。
通过Project Backup,可以看到pdz存放的路径。
可能是卡被拔掉而pdz文件在卡里的原因。
另外,pdz文件应该是用protool组态才有的。
具体可以查看这里,相信会有帮助,不过是英文的 :p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WW/view/en/13393218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