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6):
各位高手,我公司现有一台恒基印刷机,使用PRO-face——GP477R-EG41-24VP触摸屏。搭配的PLC是OMRON的CQM1H-CPU51-E。具体情况是,送电后触摸屏上显示选择语言的界面,有“中文”、“ENGLISH"两个按钮。但按后没有画面切换,按钮有亮变为黑色了。重启多次都无效。
   恳请各位指点。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中英文是程序里面的;
不是系统对应的,所以检查通讯还是否正常;
PLC是否程序改动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高手,我公司现有一台恒基印刷机,使用PRO-face——GP477R-EG41-24VP触摸屏。搭配的PLC是OMRON的CQM1H-CPU51-E。具体情况是,送电后触摸屏上显示选择语言的界面,有“中文”、“ENGLISH"两个按钮。但按后没有画面切换,按钮有亮变为黑色了。重启多次都无效。
    恳请各位指点。谢谢了。
以前工作正常吗?
恒基的机器一般都做了中英文切换的.
你看按钮指示灯有没有正常显示?

网友A:
进口的纺机上看到过很多用这个的,中英文是通过PLC上的寄存器来切换的,所以你的GP与PLC是否通讯还正常?PLC是否改动过?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搞定了。原因是有一个“停止”按键给按下无法复位所致。本来故障表现为机器在是无法进入自动运行工作状态。是操作员关电重启后才出现就无法进入操作界面那种情况。本人对PLC和触摸屏都不懂,是其他人搞好的。来这里纯属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