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寻址求教

楼主(2009-01-06):
如图片所示 IN_Source是一个指针变量为输入 这是模块的内部代码 这个变量来自DB10.DBD10 从监控上看 IN_Source的值为87000020这个地址 实际上也就是DB10.DBD10所在的地址 至于这个地址所对应的内容应该是DB10.DBD10的具体存储的内容,对于第一条和二条指令没有质疑 我现在不明白为什么经过指令L W [AR1,P#0.0]得到的累加器的值为a 也就是十进制的10 而前面对应的地址为87000020 因为AR1的内容应该是这个地址才对 怎么 却对应了a  还有就是 L B [AR1,P#0.0]这个指令之后为什么值为
84
想了好久也没有想通  希望高手指教

楼主:
再说明一下 因为这段代买为FC,DB10.DBD10通过赋值给了IN_Source 顾我说
DB10.DBD10的地址为87000020 IN_Source指向了这个地址

上面的所有理解也可能错误 希望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我还在等待。。。。那个给分析一下撒

网友A:
指令L W [AR1,P#0.0],是将AR1中首地址指向的字的内容读入累加器1中,而不是将AR1的首地址读入累加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