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6):
最近看变频器的帖,发现大家对变频器后加接触器有要求,即变频器输出时接触器不能突然断开。理由之一就是回损坏变频器。

今日在欧姆龙网站看到说不会损坏变频器。

哪方正确?

网友A:
呵呵;频繁这样的话对变频器寿命肯定是有影响的;
另外断开后变频器会马上报警;

网友B:
看你怎么应用了,不太清楚欧姆龙的东西
其他品牌的也没敢试过,严格按照说明书使用

网友C:
大多数的都推荐在变频器和负载之前不要加装接触器、断路器等,即使加了也只能作为隔离开关使用!

网友D:
现在的变频器输出侧有保护装置的应该可以

网友E:
肯定不会马上坏了,只是对变频器寿命有问题!
建议不那样做!

网友F:
我用过的变频器下面如果接了接触器,在变频器有输出时断开后,变频器就会报警并停机
至于会不会坏,我想应该有影响的,但多大不好说。总之不是很好。但不在变频器有输出时断开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呵呵;你不经常这样操作当然不会坏;只是对寿命有影响;
我碰到有的客户直接把运行信号给短接,只要一送电电机就开始运行,断电后才停机,国产的差不多一年就坏了,对寿命是肯定有影响的;

网友D:
这里主要是坏续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一坏,时间长了才会坏模块。

现在高压变频器倒是没事。好像是加了电抗等一些东西做的保护吧。

网友G:
我们也用变频器,但好像多没有加接触器的

网友H:
我一般是在变频的前面接触器,不过也难免要给变频断电,担心损坏变频器。

网友I:
我就用一台30KW的带8台3。5KW的电机。在变频后加接触器分组控制电机。有时会停2台电机。然后再接通。没问题。可能会影响寿命吧。

网友J:
我认为也最好不要在输出侧加接触器等器件,我用过的变频器其说明书上都说明不要这样做.变频器停机时有个减速时间,停机也是个过程,就是说停机时要求输出逐渐减小直至到停止.如果突然断开接触器,变频器会因为没有负载而报警的.

网友K:
不会的!我用三菱变频器30KW的,在变频器的输出端接了个接触器,前题是必须在变频器先接收到停止信号后,再断开接触器,变频器的停车时间要短,一般是3~5秒!2年以来我的设备运行很正常。

网友L:
^_^,我最近做了一个实验,就是当变频器进入工作状态以后,对变频器的输出进行接触器转换,结果变频器报故障或者锁死,不能工作,但是,变频器本身并未损坏。复位以后,可以正常运行,只要输出接触器动作,即可锁死不能工作,必须复位重新上电开始才恢复正常。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前些日搞了一下变频器的设置,查了一下论坛,发现这个问题还是不明白,才提出的。
我查的结果:
资料上没有明确指出变频器后不可以使用接触器及热继,我认为可以接。
1对1,没必要接,只要参数设置好就可以了。
1对多,每个电机加热继,关闭电子热继(资料上明示的)以避开2,7楼提示的报警。

既然可以加热继,就有类似变频器突然失去负载的情况,变频器设计生产时应该考虑到,那么就不应该损坏变频器,如此为什么会影响寿命哪?

恒压供水,就要求变频器与电机间用接触器切换,只是热继怎么接的问题(见另帖)
就24H变频电机切换问题上,有几个是先停止变频器RUN后再切换电机的?
我目前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接触器的辅助接点控制变频器的启动端,尤其不用PLC的系统。

当然,如果在变频器没启动情况下,电机的切入,切出是最好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设计时就考虑周全。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L:
^_^,我最近做了一个实验,就是当变频器进入工作状态以后,对变频器的输出进行接触器转换,结果变频器报故障或者锁死,不能工作,但是,变频器本身并未损坏。复位以后,可以正常运行,只要输出接触器动作,即可锁死不能工作,必须复位重新上电开始才恢复正常。

^_^老哥,你要是频繁这样做试试,^_^那你变频器的工作寿命大大地减小呀^_^

还有就是,你做实验的时候没带电机吧,如果有比较大的电流通过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是故障这么简单了,次数多了,可能就会爆了。

网友M:
严禁变频器输出侧加接触器的!使用说明书上都这么标明的!为什么还要加KM呢

网友A:
呵呵;最早卖变频器的时候,客户就是直接用接触器来起停的,结果一停变频器就报警;
后来看到了把接触器取下改成端子控制;
如果偶尔这样操作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否则变频器就太烂了,不过频繁使用肯定是对使用寿命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严禁变频器输出侧加接触器的!使用说明书上都这么标明的!为什么还要加KM呢
说实话,我用的不多,但资料也看了4-5家的,品种也有10几个,还真没见到严禁输出侧加接触器的。

我认为变频器的负载突然断开最多是报警,不会损坏变频器。
寿命也不应该有影响,我第一次搞的恒压供水到现在也近5年了,按理论计算也有1600次断开动作了,变频器输出可能是最小,也可能最大,断开条件只有一个---24H。

今天上午特意走访了解,控制柜还没出过问题。查记录3个电机变频运行时间基本一致,工频时间差别较大。

变频器的负载断开时可以不管变频器是否有输出,负载投入前应该禁止变频器输出。
个人观点。

网友E:
个人看法!
变频器输出加不加接触器要看实际需要!不能够说一定不能够加!
在运用的时候会出现故障,并且对寿命有影响!
相当于电流的瞬间冲击!

网友D:
^_^加肯定可以的,但是要注意的是动作的时间。在变频器运行并有较大电流输出的时候最好别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