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6):
1、故障P.OFF

故障现象:上电后一直显示P.OFF;

故障原因:1、输入电源电压过低;

         2、输入电源缺相;

         3、变频器直流电路限流电阻烧断;

         4、变频器电压检测电路故障;

处理方法:1、检测电源三相输入电压R、S、T端子,各线电压是否为380V。如果线电压低于320V或输入电源缺相,则外部电源故障。

         2、如果输入电源正常,可判断为变频器内部故障,内部电压检测电路或缺相保护故障。

         3、开关电源出现故障:负载短路,如风扇异常;驱动电路短路;限流电阻烧坏。

         4、主接触器故障:限流电阻串接主回路带负载运行。

2、变频器加速时过电流

故障原因:1、加速时间太短;

         2、V/F曲线不合适;

         3、转矩提升过高;

         4、电网电压过低;

         5、变频器功率太小;

处理方法:1、延长加速时间;

         2、调整V/F曲线;

         3、设置适合负载的转矩提升量;

         4、检测输入电压;

         5、选用功率等级大的变频器;

3、逆变模块故障

故障原因:1、变频器三相输出线间短路,或电动机对地短路;

         2、风道堵塞或风扇损坏;

         3、环境温度过高;

         4、控制板连线插件松动;

         5、辅助电源损坏,逆变模块驱动保护电路故障或CPU板异常。

处理方法:

        1、检查变频器三相输出线,拆下电机线,检查电动机是否短路;

        2、清理风道或更换风扇;

        3、降低环境温度;

        4、检查连线并重新连线;

        5、更换电源板,逆变模块驱动保护电路或CPU板;

4、欠电压故障:

故障原因:输入电压过低或缺相,变频器内部电压检测电路异常,主回路电路异常。

处理方法:1、输入三相电源电压范围320V-400V,实际应用中变频器满负载运行时,输入电压低于340V时可能会出现欠电压故障。提高电源输出电压。

         2、直流主回路中接触器跳开。使限流电阻串入主回路。

         3、电压检测电路故障:电压检测电路开关电源的输出,经过取样,比较后输入给CPU处理器,当低于设定电压值时,CPU发出封锁IGBT信号,并同时显示故障代码。

5、在减速过程中出现过流或过压

故障原因:1、减速时间太短,电机回馈能量过大;

         2、电压检测电路或电流检测电路异常;

处理方法:1、在生产工艺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延长变频器的减速时间;

         2、加装外部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

6、过流或过载

故障原因:1、负载过重;

         2、运行负载冲击过大;

         3、电机堵转;

         4、变频器主回路输出短路;

         5、输出电压不平衡或缺相;

         6、输出电流振荡;

         7、电流检测电路异常;

         8、电流传感器故障;

7、变频器过热

故障原因:风道阻塞,环境温度过高,散热风扇损坏不运转,模块异常,模块与散热器接触不良,温度检测电路异常。

处理方法:1、检查风扇是否正常;

         2、判断变频器的实际温度是否过高。若变频器温度正常,但跳E010保护,则说明温度检测电路故障。

8、变频器受干扰

故障原因:外部干扰源干扰变频器

处理方法:查明干扰原因,一般干扰信号来自控制线路,可先将控制线逐一拆去,便可判断干扰信号的途径,整理控制线路,让控制线路严格与动力线分开,采用屏蔽线,注意屏蔽层一端接地。

9、外部设备故障

故障原因:1、外部设备故障;

         2、变频器外部故障输入端有信号输入;

         3、CPU板坏;

处理方法:排除外部故障信号,更换CPU板

10、RS485通讯故障

故障原因:1、串行通讯参数或数据发送错误;

         2、通讯电路异常;

处理方法:检查通讯参数设置,更换CPU板

11、电流检测故障

故障原因:1、电流传感器故障;

         2、电流检测放大比较电路异常

处理方法:1、将传感器取掉,电动机低频,空载运转,不跳E015,换掉电流传感器;

         2、电流检测运行电路故障,更换CPU板

12、运行中频率波动

1、输入电源是否波动

2、负载是否波动

3、输出电流是否震荡

4、调速电位器是否正常

5、调速信息是否受干扰

13、运行中频率降低至0HZ

1、外部控制信号是否正常

2、控制端子是否正常

14、通电后操作键盘无显示

1、键盘坏

2、直流电路上的限流电阻坏

3、直流电路上的快熔烧断

4、三相整流桥烧坏

5、开关电流故障

网友A:
楼主你说得不错,但不同厂家的产品还有所区别,建议大家最好看产品的硬件和软件手册,好多知名品牌的都做得很好!

网友B:
故障P.OFF

你这个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呀,最好是说明呀

网友C:
不错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要是结合某个变频器具体说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D:
看说明书在去看变频器的故障!不同牌子的 处理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