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6):
变频器频率不带负荷能调到50HZ,带上负荷只能调到8。3HZ
原因:ABB3KW的变频经常过流,在复位后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在昨晚复位也不行,一按起动就过流,后来我把变频出线拆了,再按启动就把保险烧了,再启动时不带负荷能调到50HZ,带上负荷只能调到8。3HZ,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有没有可能是可控硅坏了?????

网友A:
你带的负荷是什么?风机吗?

网友B:
报过流故障的原因非常多,如:参数设置不正确,查看START FUNCTION是否设置成 AUTO ;检查电机负载是否有短路、堵转现象;检查加速时间是否设置正确;检查电机电缆绝缘;检查脉冲编码器及其接线。根据你的描述,应重点检查参数设置情况!

网友C:
把你的具体使用情况说一下!
是不是只是简单的挑速,还是要其他控制要求!既然你把负载都拆了,怎么会把保险烧呀!
一般如果是参数问题的话的,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如果是可控硅,那你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把保险烧了

什么保险呀??

网友E:
我想是变频坏了。应该是主变电路。

网友D:
^_^现在的变频器都有过流降频功能;看看你的是不是设为有效了^_^

主要还是看看你的负载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