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6):
请问【D/ U0A\G800 K60 D2100】和【D/ U0A\G802 K60 D2102】是什么意思,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指令?
D/这指令你不懂,32位除法指令

知道了指令是什么,那上面的程序也就好理解了
U  G是什么你应该是知道的

网友B:
Q系列的加、减、乘、除的指令分别时用符号+、-、*、/来表示的,这点与FX系列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