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通过hostlink协议控制PLC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1-06):
请问各位大侠,我用串口调试助手给PLC(CPM2AH)发hostlink命令@00WR0003000147*和@00WR0004000140*实现对PLC的控制,可以没有收到应答命令,输出口01000上接的小灯也不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如果没有收到应答只能说明你的接线有问题。接线正确的情况无论你的命令是否对错它对应该会返回信息的。

楼主:
接线应该没有问题,我用cx-programmer下载程序是可以的,用的是同一条电缆

网友B:
^_^你这个串口调试助手有问题,
我以前也用这个试过。在下个其它的试试吧。
我看你水平一定也不错,有什么问题可以相互讨论呀,
俺对CP1H的485通讯搞的比较熟

楼主:
我把电脑232口的2,3短接了,用两个串口调试助手试了一下,发出去的数据是对的,是不是plc哪里设置有问题啊?

网友B:
这个串口调试助手的数据格式是错的,你监视数据是看不来的。

楼主:
哦,那我再试试其它的,先谢了!

楼主:
试了另一个软件,PLC还是没反应

网友B:
在这个论坛上有上传的一个欧姆龙通信培训的中级教材,你找找看看,就在我发的帖子里,我这里网速不好,没办法给你发连接。好像是我求助的一个关于协议宏的帖,你找出来看看吧。

楼主:
好的,谢谢您了!

网友A:
你在连PLC时,选的是TOOL BUS  还是SYSMAC WAY?
要不你用16进制发送一次。

楼主:
选的SYSMAC WAY,现在问题解决了,发@00WR00040001*,PLC返回@00WR0045*,原来的串口调试助手确实不行,谢谢各位热心地帮助!

网友B:
^_^我说那个串口调试不行吧^_^

我一开始也是用的那个,搞了一星期都没过,后来用超级终端监视才发现的^_^

网友C:
呵呵,我一般都不用这种串口调试助手,用VB或VC建一个简单的通信程序,再用HHD Serial monitor监控串口的收发数据多试几次都OK了。

网友D(2009-02-09):
这个串口调试助手问题在于发送文本输入区域没有设置成Multiline=True,这样发送串最后的那个+Chr$(13)你是无法实现的。我与Fluke8808A通讯时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E:
电脑的232口的2、3怎么可以短接,要短接也是4、6啦。正常来说是用电脑可以下载程序的话,再用串口调试程序测试是没有问题的,你的命令里是不是最后还少了回车符?就是数据格式上

网友F:
用的是“同一个电缆”?
CXP可以通?
不能理解。

网友G(2012-11-29):
楼主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请教你一下怎么解决啊?谢谢啊,我都搞了两天了,还是没反应,我qq:292441923,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个串口调试助手问题在于发送文本输入区域没有设置成Multiline=True,这样发送串最后的那个+Chr$(13)你是无法实现的。我与Fluke8808A通讯时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可以实现,我试过。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直接用十六进制代码发送指令,Chr$(13)就是0DH。
这个串口调试助手没有问题,是你的方法不对。

网友G:
楼上的shengpulin先生,请你教教我怎么实现的啊?我发送接受框里没反应啊,我用的也是这个调试助手,帮我看看哪里出错了啊,是不是plc没设置好还是什么问题啊?谢谢你啊

网友I:
丁的软件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J:
是不是命令最后没有加回车符啊。
要么可以将命令转成十六进制的方式进行发送。
因为现在楼主用的是ASCII码方式发送的,看图似乎没有加回车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