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6):
我发过一个有关电容器柜的问题。谢谢各位的帮助。我更换了损坏的三个电容器。而且检查了自控补偿器的接线。发现接线有问题。德力西的自控器,十路输出。要求接线IS1,IS2取A相电流信号,US1,US2取B,C相电压。问题是柜体的电流互感器固定在B相上,要 移位很 麻烦。即电流电压必须错相!我取B相电流信号,A,C相电压。问题来了!原来是十路全投,现在又是一个也不投!启动的 设备共250KW,全是变频控制。求各位帮忙分析,是接线不能变?还是与变频有关系?       功率因数显示0.98,手动投运后全部切除。

网友A:
很正确!变频控制的电机不需要补偿!!!

网友B:
电压应该 换成c\a相

网友C:
已经显示0.98了,还怎么投呀,是不是想过补?呵呵

网友D:
0.98了...你还想什么,补到这种程度不错了.....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