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叠加电压

楼主(2009-01-06):
各位高手你们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自己做了一个充电器,给摩托电瓶用的,但是充电器的输出电压是10伏,而电瓶的电压是12伏的。但是也能充进去电。有人告诉我是叠加电压的原因。我就不懂勒。请大家解释一下

网友A:
充电器一般是脉动式充电,你用表测的是平均值, 你做的充电器的峰值应该是超过12V的,可以考虑电压再升高点.

网友B:
还要看看充电电流多大

楼主:
这个属于叠加电压吗

网友C:
是这样子的

充电器的直流输出是不经过滤波的,所以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稍低,接上电瓶后,相当于接上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电容,相当于是滤波了,所以电压会有明显的提高,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