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技术讨论

楼主(2009-01-06):
各位:
  我在用FX3U的PLC通过FX2N-10PG控制松下电机时遇到一个问题,现象是我只要给电机上电,电机就会自动运行,过一会就会出现报错信息,是ERR26,过速!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程式方面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这是控制器有没有发脉冲给伺服呢?
如果没发就不是程序的问题了

你每次的标题写清楚,是什么内容,不要每次都是:松下技术讨论

网友B:
接线及参数设置是不是正确?是不是设的定位控制?
定位控制时没有脉冲的话电机转起来,查接线及参数;

网友C:
怀疑是你的伺服放大器与伺服电机之间的动力线接错了,有没有按照顺序接
U-A,V-B,W-C
这很重要

网友D: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E:
1:有可能是动力线相序不对,2:可能是惯量比设的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