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等,求助

楼主(2009-01-06):
有一个系统,若因突发故障需进行急停,可按下急停按钮QS(常闭,按下后锁死),此时系统运行全部停止。QS恢复后,系统从原来位置继续开始工作。

  在步进指令的程序中,
   这个大家是怎样实现的啊?用中断还是在每个跳转条件前加一个QS对应的常闭条件呢?
  (1)用中断可行吗?大家给个例子
  (2)跳转条件前加常闭,但可能一个步中有几个连续动作,则不能立刻停止
急等。

网友A:
使用断电保持继电器功能可以解决该问题,

网友B:
要看你的继续动作的是什么动作了
如果是一个输出点,那么可以用一个内部保持的继电器串上这个急停开关开点来实现就可以了啊

网友C:
步进进行中,当按下急停,会丢失脉冲,加跳转都可能没用,我建议数据放在停电保持的数据库里,当断电时数据保持在该原位.

网友D:
步进程序有点不好做。如果不是步进这还好处理一些

网友E:
像这种只要用停电保持的就行了;
如果是伺服或步进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F:
这倒不太好说,我们厂刚从韩国进口的自动化上的程序就不太好用,按下急停后一定要做完一个动作才可以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