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览问题

楼主(2009-01-06):
总功率大约80Kw的多个电机大概用多大电览线铜芯的,请教各位大哥

网友A:
呵呵;总的电源用铜芯50平方就差不多了;
具体到每台电机的要看对应电机的功率;

网友B:
我认为如果是变频器驱动的电机配50平方,若直接启动的话,最好配70平方。

网友C:
你怎么敷设,如果明敷的话50个平方的就足够了;穿管或电缆沟敷设用75个平方的比较安全!

网友D:
70的电缆就够用

网友E:
50平方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F:
80KW的电流应该i在160左右,50的应该能承受170A左右

网友G:
查一下,电机的额定电流再查一下电缆的载流量(分长期工作和短期工作),用多大的你自己看定吧

网友H:
如果标准的。50没问题。可惜没多少厂家的产品是国标。

楼主:
是沟敷的、总电源线要50的够吗没变频器其中有22Kw的是星三角还有的是5.5的小电机加起来大概80Kw

网友I:
单芯是50平方的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