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6):
最近由于工作疏忽,使用了EM235,输入信号有:2路0~10v,2路4~20ma,该怎么调整那些开关啊?

网友A:
呵呵;EM235的输入4路是一致的,不能同时输入0~10V及4~20MA的;
但0~5VDC可以与4~20MA一起使用;

楼主:
楼上:你好,可不可以把4~20MA并联上500欧姆电阻接到EM235电压端口?
数据该怎么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EM235的输入4路是一致的,不能同时输入0~10V及4~20MA的;
但0~5VDC可以与4~20MA一起使用;

那可不可以把0~10V的信号直接转成0~5VDC信号后再和4~20MA一起使用呢?

网友A:
呵呵;通过DIP开关可以设定成0~10VDC输入;也可以设成0~5V/0~20MA电流输入;
对应转换成数字量都是0~32000;
所以4~20MA对应就是6400~32000;

用500欧电阻的方法转出来就是2~10V了,精度也会有影响;

网友A:
呵呵;如果把DC 0~10V转换成DC 0~5V的当然就可以了;
DC0~5V与电流信号0~20MA的DIP设置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如果把DC 0~10V转换成DC 0~5V的当然就可以了;
DC0~5V与电流信号0~20MA的DIP设置是一样的;
请指导有哪些方法把DC 0~10V转换成DC 0~5V的信号?

楼主:
2只5k电阻串联,就可以得到0~5V的信号

网友C:
表2. EM235
单极性 满量程输入 分辨率
SW1SW2SW3SW4SW5SW6

ON OFF OFF ON OFF ON 0 - 50 mV 12.5μV
OFF ON OFF ON OFF ON 0 - 100 mV 25μV
ON OFF OFF OFF ON ON 0 - 500 mV 125μV
OFF ON OFF OFF ON ON 0 - 1 V 250μV
ON OFF OFF OFF OFF ON 0 - 5 V 1.25mV
                                  0 - 20 mA 5μA
OFF ON OFF OFF OFF ON 0 - 10 V 2.5mV
如上表0-5V和0-20MA(4-20)是能同时输入的,你只能加一个电流电压转换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如果把DC 0~10V转换成DC 0~5V的当然就可以了;
 DC0~5V与电流信号0~20MA的DIP设置是一样的;
请指导有哪些方法把DC 0~10V转换成DC 0~5V的信号?
小弟菜,不懂怎样计得

网友E:
引用 楼主:
2只5k电阻串联,就可以得到0~5V的信号

最简单的分压处理

网友F:
最好是买个电压-电流转换器,这样精度能高一些

网友G:
搂主可以下载的手册,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A:
用分压等对精度的影响会比较大,还是用转换器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分压等对精度的影响会比较大,还是用转换器吧;

1、器件的选型上考虑,在使用之前,尽量筛选2个电阻值接近的电阻;
2、接线考虑,2个电阻间的接线使用焊接

网友H:
可以把电压信号转换成电流信号和4-20ma同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