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6):
初学者,最近看了一下CAN总线,有些不明白的地方,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CPU不是根据地址来访问总线上的设备的,那么它如何访问总线上的设备呢?是不是ID号还可以作为设备的一个唯一标记,这样访问总线上的设备时只要写上对应的ID号即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要给设备设置一个唯一的ID号吧?如何设置呢?困惑呀...

网友A:
总线设备都要满足一定的规范,CAN总线设备都有一个EDS文件(总线的IO配置文件),通过这个文件可以识别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