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6):
各位:有谁知道电线和电缆额定电流计算有什么标准?我在网上看了有人说电线截面积的5倍,但是我们公司所用的标准是:1平方的电线16A、1.5(20)、2.5(28)、4(38)、6(48)、10(67)。。。谁知道?

网友A:
你这也太大了吧,我一般都按这样来计算的,你参考一下:
1   10下五   100上2 即:2.5  4  6  10每平方毫米导线安全载流量按5A计算。120  150
185以每平方2A计算。

2 25  35 四三界  即:16  25每平方按4A计算 35  50按3A计算。

3 70  95 两倍半。

4 穿管高温八九折 即:穿管8折,高温9折,既穿管又高温按0.72折计算

5 裸线加一半      即:按绝缘导线的1.5倍计算。

6 铜线升级算      即:铜线的安全载流量是按上一级铝线的安全载流量计算的如:6平方的铜线可按10平方的铝线计算。

7 三相四线线制中零线的截面积,通常选为相线的一半左右,在单相线路中,由于零线和相线所通过的负荷电流相同,因此零线截面积应与相线截面积相同。

8 对于电缆口诀中没有介绍,一般直埋地的高压电缆,大体上可直接采用上述口诀的有关倍数计算。

网友B:
铜芯导线大致可按照5~8A/mm??的安全截流量来计算!实际上这都有相关的国家标准,这个论坛关于这方面的资料非常多,你好好搜搜!

网友C:
我觉得电缆的载流量不能这样估算,不同的电缆型号、不同的芯数、不同的工作时间(长时间和短时间)、安装方式等是不一样的,这些工作是由电缆生产商自己实测出来的,做好后,会给出一下载流量的表,按这个选 就可以了。

网友D:
还有一点,我都是超过80米我就升一个级别

网友E:
具体的算法我就不哆嗦了。但我要提醒下各位。如今的奸商可多了。不同厂家用同单位的线一比较。问题就来了。好厂家的比小厂的要粗很多 。我们在实际运用时还是放大点用吧。安全些,尽量用大厂的。

网友F:
楼主是个有心人!

网友G:
一般一平方的是5安考虑,这还要看距离远近和散热影响
你们单位的标准好像不对吧

网友H:
口诀只能让你参照,具体选用多大的电线和电缆还要看现场情况,要活学活用

楼主:
我们公司用的电线和电缆的计算确实是这样的,电线、电缆的类型是:RADOX    4GKW-AX

网友I:
我知道的好像铜线是7A/每平方。    高温  室外   其他的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