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6):
有一个系统,若因突发故障需进行急停,可按下急停按钮QS(常闭,按下后锁死),此时系统运行全部停止。QS恢复后,系统从原来位置继续开始工作。

  这个程序是用步进指令编写的,输出有20个左右电磁阀,还有带个变频器,没有步进电机。
   这个大家是怎样实现的啊?用中断还是在每个跳转条件前加一个QS对应的常闭条件呢?

还有,因为用断电保持的继电器 会牵涉到比较多的辅助继电器和S。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法啊?大家能给个例子吗?
(1)每一个STL的转换set s**前加一个条件,这样的话虽然可以,但由于每一个步里面多有好几个动作,那么按下急停后不是马上停下来,而是到这个步中所有动作完成后才停,这样就不是迅速停止了。
(2)用中断的话好实现吗?就是通过QS控制X0来使主程序在有外部x0中断时进入中断程序,使QS恢复后,才从中断中出来。怎样编写iret前的程序
(3)怎样编写一个等待流程?

(2)

(3)

网友A:
按下按钮,系统运行停止,恢复后,系统从原来位置继续开始,
因为是步进,那停止时是当前执行步里的动作停止
可以试下,把这个停止信号条件就串在没一步中的输出前
按下停止,不要跳出步,只是在重新等待按下的按钮恢复

网友B:
用步进做时,一般触发下一步时,都是有检测到位的
我想你不是每一步急停时,都要继续的,所以根据具体情况,设几个位置就可以了

另一个思路,好你有个内部寄存器是可以停止输出的,你找一找,也可能是我记错了

网友C:
可以几种方法
1.输出点前加急停信号。
2.使用HR继电器处理“事件”,急停按键控制PLC电源。
3.实用INH功能------输出禁止
.........

网友D:
步进程序做到停电保持,难度太大了,就算是做出来,你有20个电磁阀,近40个动作,不好做,换成其它电路。,可以考虑用加法做每执行一个动作,把数据相加,等于下一个动作时执行一下步。程序走数据,这样随你怎么停电和急停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