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

楼主(2009-01-06):
前天遇到一个问题,小弟很是头大.我是写字楼的值班电工.大楼用的是干式变压器,为什么火线碰到地线会发出爆炸声.零线碰到地线也会发生碰炸声呢???

网友A:
负载不对称,零线上有电流通过

网友B:
零线碰到地线不会发生碰炸声,零线或地线碰火都会发生碰炸声

网友C:
零线上也流过电流,如果电流足够大的话楼主说的那种情况还是有可能发生。

网友D:
偏相,不对称。调整一下各相的负荷,基本达到一般大

网友E:
三相负荷很不平衡。调整一下吧。

网友F:
三相负荷严重不平衡,零线电压多少反映了三相不平衡的程度.最好把负荷重新分配一下,尽量是三相平衡一些.

网友G:
我认为2楼说的对,因为零线上有电流,所以对地有电压,如果稍大时,也会有火花和爆炸声的

网友H:
写字楼里是很容易出现三相不平衡的现象。此现象正是由于零线有电流造成的

网友I:
三相负荷不平衡,零线上有电流通过

网友J:
感觉火线碰零线有爆炸声是没有问题的
地线碰零线有爆炸声是三相电流不平衡,只要偏相不是太多就没问题

网友K:
应该是负载平衡问题

网友L:
为什么你们的电工配电时不做平衡处理呢?每一相接多少负载应该计算好的啊?
发生这样的事有点业余

网友M:
零线可能有点细,接地电阻大,负荷有点偏相

这几个原因可能同时存在

网友N:
D型的断路器较C型跳脱时间长点,可以承受电机起动的瞬间大电流,把C型的用在动力上有时可能会误动作

网友N:
晕发错地方了,能不能把上面的删掉啊

网友O:
楼上几位说的对啊,三相不平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