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CDMA,dtu数据流量超标问题分析

楼主(2009-01-06):
前段时间发现一些dtu流量超标了,设备还是好的,为什么数据流量突然超标呢?
分析发现,是因为服务器前段时间一直关闭状态,
dtu就不断的尝试登陆服务器,不断的进行域名解析操作,但是因为服务器是关的,所以总是失败而重试,最终导致流量超标。
所以服务器还是要一直开的保持通畅才行。
正常情况下,每分钟100个字节的数据,一个月也才100*60*24*30 ,也就4m多的流量。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每分钟100个字节的数据,一个月也才100*60*24*30 ,也就4m多的流量"楼主这个你是通过什么知道的?我也用EDGE+DTU+组态软件做数据监控,就不能在线监控数据的流量,只能上移动的网上查一下。楼主说说是做哪方面用的?

网友B:
不断重连是因为中心关闭了,不过可以尝试采用一些诸如重启次数限制,重启时长限制等功能尽可能的节约一些流量。当然也可以采用一些唤醒方式约束DTU。

网友C:
楼主说的是估算值 每次发送字节数*60分*24小时*30天

可以在DTU端做设置,也可以采用主副中心的方式解决

厦门四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华中区/武汉办事处: 027-65078524/15827090996 王 伟
在线交流: QQ: 352650037  MSN: w123wwei@hotmail.com
网 站: http://www.four-faith.com
F系列无线传输设备 :GSM Modem, GPRS/CDMA DTU , EDGE Router.3G Router

网友D(2009-02-28):
工业级DTU,带以太网接口232/458接口,采用西门子GPRS/GSM通信模块,可免费提供固定IP,支持点到多点可为客户量身定做,以

满足客户需
求,欢迎来人来电洽谈!

还可提供免费试用,使用满意再购买

QQ:147703853

电话:(0)13180095972  王先生

网友E:
以上方法都不错,其实DTU就是为了连接中心!
厦门四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主管:潘雄伟
Xiamen Four-Faith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手机:+86 13400643827
电话:+86 592-6300320 6300321-330
技术交流MSN:pxw03015@hotmail.com
           QQ:1070812688
http://www.four-faith.com    中国区统一服务热线:400 8838 199
E-mail:bryan@four-faith.com
地址:中国厦门市软件园观日路44号3楼J1-J2区
邮编:361008

网友D:
可以设置个备用的中心,原先的没有应答的时候,往备用的上面的发,我们做的DTU可以设置多个中心!qq 147703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