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09-01-06):
有两台加压泵,一用一备,用变频器启动,1#运行时电流和频率都有些大,切换到2#运行正常,什么原因?大家帮忙,是不是 线路虚了

网友A:
你先检查一下,机械上有没有问题,如泵是不是堵了等,管路堵没堵等,都没有问题,再查看变频和电机是不 是有问题。

网友B:
电流大的哪个不是常用泵吧,^_^时间长了磨合出来就好了。

网友C:
电流大,大多少呢?楼上说的有些道理!

网友D:
怀疑线路松了,就紧一紧啊
在一点也是正常的,与负载和泵本身都有关系的啊,要从整个系统上查找原因

网友E:
线检查机械方面的,没有问题,再看看电流具体差多少!

网友F:
电流大多少?如果大一点,可以考虑一下泵或管路是否有点堵塞了,或者泵电机固定螺丝等松了的情况,也可以查查泵电机线是否接的牢固.若大的多,你检查一下泵电机的温度,看是不是烫手.然后绝对是否电机有问题.

楼主:
我们用的泵功率不是太大 ,55kw的,电流得看出水流量大小,有问题的泵电流大个6或7 安吧,频率大个5,差不多,换泵就正常了,我估计不是变频器的问题,应该是线路松动,或是电机故障,我再查一下吧,谢谢大家

网友G:
是你的1#有问题.....查电机....

网友H:
查看电器故障,水泵电机机械故障.
还要检查水泵效率,看两台水泵出水流量和扬程是否一样.

网友B:
6、7个电流,不算大。电机之间有点差异这点电流就出去了^_^

网友I:
电机质量好坏也直接表现在这里,但是偏差太大的话建议检查电机负载

网友J:
你可以将一号泵改接到二号泵的线路上试一下,如果正常那就是泵的原因了。

网友K:
对调接一下看看,或者再搞个泵试试就知道是不是泵的问题了

网友L:
看好了啊

原因是你的两台泵子的出口阀门或是进水阀门开的程度不一致导致的,55KW的水泵出水量稍有不同,电流就会有明显的变化

网友M:
水泵叶轮磨损程度不一样造成的,我们供水系统也有类似情况

网友N(2009-03-08):
是潜水泵吗,,,检查下转子可漏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