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6):
我用电阻带加热功率是90KW,目前电阻带的电阻都不一样,不是2。6就是2。2,用三角形接法,我算过每相电阻都不一样,如果通电会不会把控制柜烧掉、用380电
我只知道3相的电流会不同,我只想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你看看单个电阻的技术数据,可以咨询生产厂家,只要实际功率在电阻允许功率范围内就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我算过总电阻在15,超不了90KW,我想应该没问题把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三相不平衡,会不会烧掉吧
我认为差这么点电阻,应该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