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6):
我厂有一台小型旋转热压机(10T)。应客户要求,电气部分采用步进电机驱动转盘,其结构如下:
   步进电机驱动转盘工作。每次旋转180度停止。
   采用液控单向阀和电接点压力表保压。
   采用加热管及固态继电器加热,每相电流约6A。
机器动作如下:
   手动液压缸上升,下降。
   自动启动后,转盘(下板)旋转,同时主缸下降(即上板下降)。转盘转180度停止。稍后,上下
板贴合在一起,对产品压紧,加热,这时液控单向阀和电接点压力表保压。计时时间到后,主缸上升,到原点停止。
设计说明:
   步进电机系统采用变压器,从380V变220V供电。控制器输出的”准备完了”信号,采用220V转DC24V开关电源供电。
   控制回路延用以前的AC380V,控制液压开启,关闭,各种指示灯显示及电接点压力表的控制,以及缸上升,下降,自动
控制等。其中,电磁阀用原来的AC220V,即引1根中线,将信号从380V转到22OV。回路中多处用到小型中间继电器,是
德力西的 HH54P的。
安装好后,调试时发现有以下奇怪问题,请各位行家指教:
  1,380V的控制线路中,比如:单个回路中,只有接近开关串接一个指示灯,还未感应到,灯就已经亮啦。感应到后,灯更亮。
问题点:一般来说,回路未接通,灯应该不会亮啊!可其他的单个回路,如“液压开“指示灯,前面串接有像启动,停止按钮,
以及过热保护器,灯显示正常,未启动时,不会出现“半亮“的现象。
  2,380V的电接点压力表,表针到上限吸合后断开时,火花很大,压力表动触头的触点很快就烧的变黑啦,估计用不了多
长时间。问题点:为啥有较大的火花呢?
  3,控制回路的小型中间继电器,常莫名奇妙的烧掉,控制断路器跳闸,连接在该回路上的其他元件,如接近开关,部分
中间继电器的底座也一同烧掉。而且烧掉的元件好象没什么规律。有时电磁阀的接触器也出现吸合不良,卡住啦。
 不知回路设计中有何问题,请各位指教!先谢过啦!

网友A:
建议把控制回路的电压降为220V使用,或直接取一根火线与一根零线的220V
好像一般的控制回路都是220V或DC24V的,没有这么高的吧

网友B:
把控制电路发上来看看吧?!!没有图纸说不清楚的??

楼主:
上传电气原理图,请各位赐教

网友C:
建议把控制回路用开关电源DC24V

网友D:
二线接近开关是这样的,换成三线的就好了。但控制电压要换成24VDC的。估计整个控制系统电压换成直流24V后这些问题就没有了。省成本也不应该这样啊,可靠性太低了。

网友E:
看了楼主的留贴,认为非专业设计人员。我建议你机器电路外发,你的图纸我不用看了,从你上述情况,我直说:太不专业了。还要努力。
我在这里这样说,请别生气,我是希望你以此为点,更上一层楼。

网友F:
动作太简单了。这样都会出错?
叫人重新设计吧。

网友G:
建议控制回路用低压或者用变压器

网友H:
这样子做

首先把继电器换成HH64P【如果有64P这个型号的话,没有就用两个62P并联使用】,原因是HH54P触点太小,容易坏

电接点压力表是不能直接控制中间继电器的【其实我没看你的图,猜的】,触点的容量只有10VA约6W左右,控制中间继电器会很快挂掉,用电接点控制小型通用继电器,如:JQX系列、HH52P \HH62P 等等,线圈电流很小,电接点能长期使用

指示灯是感应电点亮的,解决办法是:在指示灯的两端并联500V左右,0.1---0.01uF电容一只,让电容给感应电构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