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6):
我在准备做题目为“基于plc的反应釜控制系统”的毕业设计,觉得很茫然不知道该干些什么,那位高人能给些指点,比如该看些什么样的资料,了解哪方面的知识,要是能有类似的系统能给小弟参考更好,我只是做毕业设计不会用于商业用途。希望各位老大能给点指导!!

网友A:
^_^反应釜,是医药生产上用的吧,这个你主要是检测它的压力、温度等参数,如果有搅拌结晶的话,你就要调整它的搅拌速度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们可以提供支持,我们设计过生物反应整个过程的控制系统设计,QQ:3940776

网友C:
呵呵~
首先要知道你所控制的设备的控制点。
如一楼所述一般控制温度 、压力、搅拌转速。
1、一般加热方式有电加热、蒸汽加热两种。用电加热控制一般控制加热电阻的投入工作状态的数量来控制温度。或改变加在电阻上面的电压(很少用)。蒸汽加热,通过调节阀门开度控制通入的蒸汽量,改变温度。
2、压力,一般控制阀门开度(开关)调节控制罐内压力。
3、搅拌速度,通过变频调速。送给变频一个0~10V或4~20mA的信号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