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请问

楼主(2009-01-06):
今天下了个S7-200新版的SIM软件,用来仿真模拟量总是仿不了,是不是小弟不会用,各位大侠请教,要是仿真模拟量怎样用

网友A:
你先把模拟模块组态上去,下面就有一下电流或电压的移动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模拟模块组态上去,下面就有一下电流或电压的移动条。
兄弟我试过拉动了呀,但输出没反应

网友B:
兄弟不用试了,200的仿真不是西门子公司出的
别人做的,但仿真不了模拟量的。用用一般的数字量仿真还行

网友C:
呵呵;学习的话还是买台PLC吧;
练模拟量的话买个EM235,输入输出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