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6):
高压电缆跨度一般较长,并且在电缆沟内进行混合交叉,有时进行故障处理需要判断电缆身份。以往判断电缆时,都是把电缆沟上的盖板全部掀开后,然后从高压柜开始顺着电缆在电缆沟内进行排查,即费时又费力,而且有时还辨别不清。当电缆沟内高压电缆需要确认身份时,准备一个220V/220V隔离变压器,一套照明灯,十余米电源线,把高压电缆两端三相接头解开,接地线断开,在高压设备处把任何一相(如A相)和接地线进行连接,并做好绝缘处理。在高压柜内引一交流电源(220V)经过隔离变压器 (为了保证电流的单一性和人身安全)把火线和电缆接地线进行连接,零线经过照明灯与A相进行连接,合上电源开关,照明灯开始亮。在电缆沟内拿电工专用安全帽(内有近电报警器,电压档位打至220V处)在高压电缆逐根进行验电测试,当安全帽发出声光报警时,即可判断这根电缆就是要查找的高压电缆(运行中的其他高压电缆不会报警)。为更加保险,可反复开合电源开关进行实验,断开电源开关,安全帽不报警;合上电源开关,安全帽报警。此种方法经过多次实验,简单可靠,省时省力,希望大家可以试一下。

网友A:
不错,很实用,以后有空试一下,谢谢。
不过高压的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安全第一呀!

网友B:
没搞过高压,瞎说了,能不能在线上做好标记呢

网友C:
线路比较长且比较多,如果都做标记的话会很麻烦,且标记多了也容易混淆!楼主说的这个方法很好!

网友D:
很少接触高压
个人用低压电缆都是使用标记的

网友E:
方法不错,有空试试!
高压操作起来一定要注意安全,且有专人负责通电,不然麻烦就大了

网友F:
这个方法可以参考 O(∩_∩)O谢谢了

楼主:
谢谢大家顶贴,希望大家提宝贵建议

楼主:
自己的经验所得,感觉没有人关注?
失望!!!

网友G(2009-03-01):
现在有种专门的小仪器可以查找

楼主(2012-01-16):
重新登录

网友H(2013-02-21):
好的 ,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