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控制界面问题

楼主(2009-01-06):
今天我们的车间的电脑界面控制全部失灵怎么点电脑上面的开关都没反应、PLC与电脑的通讯是正常的、pLC的输入输出好像也正常,就是电脑上做的开关量和模拟量的显示完全没动作、还有就是在出现这状况之后电机都保持状况之前的动作(就是本来工作的还是工作,不还是不)这样的状况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吧!会不会是厂家在软件中做了手脚,
 请教高手指点!PLC是GE的CPU350

网友A:
一般不会; 可能是他地 debug.....
我遇到美国一种plc的debug, 对中文不够兼容(有时会使你的编程电脑死机), 找出来反映给他们, 改进后就好了; 但下一个版本这问题依旧.....

网友B:
应该不会的,一般厂家不敢这么做,有时是很危险的
是不是电脑死机了,重启就没问题了吧
我们的一台设备上有时也有这样的问题,问了厂家,他们也说不清楚

楼主:
不是电脑死机是做的界面没动作反应了

网友C:
电脑上的显示 都没动作了,那怎么断定是PLC与电脑的通讯是正常的
会不会是这两个通讯出了问题

网友D:
PLC死循环?

楼主:
如果通讯不了在界面上泵显示黑色通讯上就成绿色所以我说可以通讯

网友E:
很有可能是点的过于频繁,电脑没反应过来,可以看一下电脑的cpu使用状况啊

网友F:
是不是电源有问题,没上电。

网友G:
厂家做手脚的话一般在你机器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的时间出现;
你的机器用了多久了?
用好多年就排除这种可能;

网友H:
把系统重新启动一下应该就会好的。

网友I:
^_^我感觉也是电脑死机,重启一下应该管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厂家做手脚的话一般在你机器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的时间出现;
你的机器用了多久了?
用好多年就排除这种可能;
厂家留的后门,有的厂家为了要款专门这么干的
我处理过一次,主机能用,热备不能用!弄了半天才知道是欠人家几十万的款

楼主:
基本上是欠款的原因车间刚做好没多久、你们说的重启都没用,!

网友K:
一心一意做技术!都是老板干的好事。

网友E(2010-07-24):
会不会是电脑与PLC的电源没有统一接地呢?这会导致控制信号的失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