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6):
请问各位高手:GE编程软件的注册机怎么使用啊?哪位朋友有GE的学习资料啊?

网友A:
它有个授权文件你直接加载进去就可以。
点击产品授权,ADD,选择你的授权方式,比如是文件,那么选择Floppy Disk Transfer,然后选择你授权文件所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