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月报表

楼主(2009-01-06):
小弟接触wincc时间不长,我想做个月报表,如每日的出水量,用电量什么的,是不是需要归档24小时数据啊,如果用到脚本语言应该怎么弄?希望大家帮帮忙,给我点资料看看也行,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是归档,不需要用脚本的
但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月报表,如果导出到EXCEL,就要用到脚本了,很麻烦,我也还没有弄太明白,请下面的人指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归档,不需要用脚本的
但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月报表,如果导出到EXCEL,就要用到脚本了,很麻烦,我也还没有弄太明白,请下面的人指教了
确实要导出excel形式的 ,因为涉及到计算,所以需要脚本,但我不太会 ,怎么没有高手帮忙呢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归档,不需要用脚本的
 但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月报表,如果导出到EXCEL,就要用到脚本了,很麻烦,我也还没有弄太明白,请下面的人指教了
确实要导出excel形式的 ,因为涉及到计算,所以需要脚本,但我不太会 ,怎么没有高手帮忙呢 ?

首先去买《深入浅出Wincc6》一书来了解如何使用脚本去访问SQL~~
然后去买《SQL使用手册》来了解如何有效的组织数据
最后,去买微软EXECL高级应用一书去了解如何熟练的使用VBA

如果要省事,那么直接报价,自然有人会来挣这个钱的。

网友C:
我们做控制的要讲究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最复杂的问题,我的项目经常会你说的问题,我主要部分是控制器中处理的,以你的水量为例,在DB块中会存在有以下几个数据,当前小时水量,当日水量,当月水量,当年水量,上一小时水量,上一日水量,上一月水量,上一年水量,然后利用WINCC的归档进行处理,比如你要日报表,那就用上一日水量做归档,采样周期为一天。很简单啊,没有必要用EXCEL。用EXCEL还会涉及到版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做控制的要讲究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最复杂的问题,我的项目经常会你说的问题,我主要部分是控制器中处理的,以你的水量为例,在DB块中会存在有以下几个数据,当前小时水量,当日水量,当月水量,当年水量,上一小时水量,上一日水量,上一月水量,上一年水量,然后利用WINCC的归档进行处理,比如你要日报表,那就用上一日水量做归档,采样周期为一天。很简单啊,没有必要用EXCEL。用EXCEL还会涉及到版权的问题。
谢谢,的确,应该复杂问题简单化!

网友C:
再给你一点具体的提示,年、月、日、时是指读取的CPU时钟,好象是用SFC0来读取时间,并把BCD码转化为整数,分别存放,你做的累积块要放在OB35中,或者间隔调用,以小时为例,要有上一次循环的小时,在当次循环的小时,比较后,就知道小时变化了,年月日依次类推,根据变量的变化来进行累积,DB块要自己做的。

我给你说不是一个方案,而我的实际案例,已经用过了很多项目,比你的要求要复杂的多,不过大体思路就是这样,你自己再好好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给你一点具体的提示,年、月、日、时是指读取的CPU时钟,好象是用SFC0来读取时间,并把BCD码转化为整数,分别存放,你做的累积块要放在OB35中,或者间隔调用,以小时为例,要有上一次循环的小时,在当次循环的小时,比较后,就知道小时变化了,年月日依次类推,根据变量的变化来进行累积,DB块要自己做的。

我给你说不是一个方案,而我的实际案例,已经用过了很多项目,比你的要求要复杂的多,不过大体思路就是这样,你自己再好好想想。
谢谢啊,已经弄好了!

网友D(2010-09-26):
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我也刚接触 也要做报表  像大家讨价了  咱们论坛怎么没有QQ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