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镝灯

楼主(2009-01-06):
走两根主火线380V供大功率镝灯(3.5KW)带镇流器.触发器.
    这上面并了7到8组的镝灯....在一个晚上照下来就有些.坏镇流器.灯泡.触发器....
  这是为什么....?

   两根主火线.并这么多大功率的灯.有没有其它的谐波之类的呀...
  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
灯具一般都是按照220V供电设计的,几乎没有按照380V供电设计的
查查你的灯额定电压是不是380V

网友B:
我也少见照明灯泡有380V的,仔细看看是不是额定电压搞错了!

网友C:
严重的感性负载的问题

网友D:
这种滴灯,镇流器是很少坏的。最容易坏的是触发器,因为它要输出低压和高压,如果低压不稳定也就影响了高压,容易损坏灯泡!7到8组的镝灯并在两相上,同时使用的话电压肯定的会降下来,这样使灯的低压侧温度不稳定,也造成了触发器的损坏,建议楼主用三相电,一来可以避免三相不平衡造成其他用电设备的损坏,二来同时开启时避免相互冲击!

网友E:
将负载尽可能的均匀分配给三相电源供电。

网友F:
楼主是用在什么场所的?还要这么大的功率?
如果条允许的话建议重新选择,更换成220V灯。也有很多型号可用

网友G:
可能是线小了,我以前在一家光源厂做电工的时候,他们要做金卤灯(和镝灯差不多,同属气体放电灯)老化试验,我用3相对4线2.5平方的铜线带了9支150W的灯,在用了一段时间后,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后来换成4平方的铜线后,就可以了

楼主:
这种镝灯他们用在工地上晚上照明用的。
    用这种灯主要是光线好。照明度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