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7):
各位 工控的朋友:
   现在protool被flexible取代,已成定局。相信大家以后要是用西门子的屏也只用用flexible了。
   我正在学习flexible2007的软件,在电脑上安装一开始能用的,过了一段时间就不能用了,现象是一打开,开始的进入画面一闪就关了。
   不知大家有没有这种现象,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授权的问题,这个软件我也用了,有时不太好

网友B:
看样是没有授权!
自己在百度上找有下授权就可以了!

楼主:
**我是用这个呀
先搜索一下,再安装一个长期的就能用了。过一段时间就不能用了。各位也是用的这个吗?

网友C:
我的winccflexible2007软件也有问题,昨天我在组态通讯网络时加一个屏上去就马上出现错误提示,按提示内容整了半天还是不好,没办法最后就卸了重装才好。

楼主:
谢谢楼主各位,问题也经解决,目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