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的屏与PLC通讯

楼主(2009-01-07):
想要做根eview的屏与丰炜的PLC通讯可以前没接触过丰炜的PLC,不知道线怎么焊,有知道的,帮个忙,谢谢大家拉

楼主:
怎么还没人回答?哎!心急火燎啊55

网友A:
丰炜的PLC好像很少用
这个PLC能不能连接还要先确定下

网友B:
呵呵;版本新一点的可以支持VIGOR的,不过你的是哪个系列的?
VIGOR一般都是用RS232的;

网友A:
维纶的手册中现在有
VIGOR M系列PLC与MT500触摸屏的连接说明,接线等

eview的屏没手册吗,可以看下手册中和PLC连接方式的说明
维纶好多东西和eview一样的

网友C:
直接把PLC编程电缆插上就可以通讯了;

BTW:  如果有紧急的问题,打电话给你的供货商是最方便快捷的.

楼主:
编程手册上没有写啊,像台达的三菱的都有或者2,3交叉或者起它的,可丰炜没有,哎真急

网友D:
eview的屏是深圳人机的,还是威纶的
我们现场有个威纶的屏和丰炜的连接的线

网友B:
500系列的话EVIEW与威纶的线是一样的;
VIGOR都是RS232的,与EVIEW上的RS232口自己也可以搞;

网友E(2009-02-06):
手册上面有线的做法的  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