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7):
昨晚修了一台电梯。PLC是FX2N-64MR.但是在程序修改后电梯乱动---------不能启动,手动自动均没有------启动后又没有平层。等等怪问题。
当时是我就改了一个输出口,由Y4更换为Y36.因为Y4被烧掉,由于只剩下这个点没有接线了,但程序里面却是有Y36被使用,于是将原程序更换为一个虚拟端口。然后将Y4改成Y36.但是改过之后,电梯出现上述问题。(各位不必怀疑我这个点不会改)当时我一直认为是外部出了问题,程序上绝对没事(我还这样保证)。但是又无法确定是哪里的问题。把程序还原又不行,因为本来就是有问题的机器。把改过程序和老程序比较也没有发现问题。还真怪事。从PLC里调出程序来也没有发现问题,所有步序都能对上。这样搞了近一个小时,终于发现一个不同的地方。改过OK。但是这个OK,我有点不解。请高手发表看法,传上程序,和抓图。

网友A:
呵呵;
刚才在群里讨论了;
把程序从GPPW软件导入到FXGP-WIN-C下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呵呵:你说的不算,再者我还没有装机试过行不行。
我要让版主以外的回答,我好加分给别人啊!我怎么能加给版主呢?你说是不是?

网友A:
呵呵;那就留给别人吧;

网友B(2012-08-16):
你给的程序用三菱GX软件打开不能进行软元件替换,不会是一个一个修改时忘了某一个没改吧?

网友C(2012-10-28):
此程序设计结构太差,以致调换输入、输出端口时,程序中要改动的地方太多,容易出错。
正确的方法是:先应该让输入端口赋值给中间继电器,然后再用赋过值的中间继电器来设计程序,如果要更改输入、输出端口时,只需要改一点点地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