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7):
两台400KVA发电机,当一台发电机电流超过800A时另一台发电机自动投入到运行,低于800A时自动断开一台发电机。请各位帮忙给张电路图。

网友A:
发电机也要自动启动和停止吗?只要安装电流继电器就可了,然后用电流继电器去控制另一台发电机的接触器就可以了!

网友B:
你这样做是要做并机柜的,如果有并机柜,可以在并机柜里面调呀

楼主:
一定要做并机柜吗?能否给套并机柜图纸拜托,谢谢!

网友C:
那另一台发电机平时空载吗?!

网友D:
这样子做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同期并网问题,最好是同一品牌的发电机组

不建议A机组电流到800A 才启动B 机组并网,建议600A 就并网

网友E:
用电流  继电器   互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