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7):
如题: s7-300停电后实时时钟能走多久?

网友A:
呵呵;
S7-300带锂电池的,不用担心这个吧;
除非锂电池的寿命到了;

网友B:
^_^那就是说最多也就是5年的时间吧^_^锂电就over了

网友C:
差不多也就几年,快没电前有内部报警的

网友D:
我在S7-300编程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在工艺管道中有一液体流量开关,当流量没有后,延时5秒停气动泵。怎么编程啊。

网友E:
楼上的自己动动脑,先不要管怎么编程,应该把思路明确,什么时候开气泵,什么时候停气泵,编程其实很简单,体力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在S7-300编程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在工艺管道中有一液体流量开关,当流量没有后,延时5秒停气动泵。怎么编程啊。
流量小于某个值,时间到5s以后给一个输出,很明了的思路,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