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7):
请问如果用普通直流电220V,先加热1000克或2000克的水到100度,并在100度保持100度的温度有5分钟,再自然降温到42度,当降到42度时,会警报声响(声响不停直到人按开关做干预为止),当从42度继续降温到37度时,再自动用电加热到42度,当温度升高到42度时,停止加热,以后每温度降到37度,就又加热到42度,重复此过程到停止供电。
请问这样一种电路图该是怎样的?可不可以给出这样的图?
很不好意思,对电路电子是外行,如果要想自学一二的话,该选什么书看起呢?

网友A:
不用电路图,就一个多段温控器就可以了。

网友B:
^_^是呀,你用个温度控制器就能把活给办了

网友C:
楼上两位说的很对.
你找一个卖温控的,告诉他你需要多段报警输出的温控.
在温控里设定好参数,警报输出后经过一个开关就行了.

楼主:
谢谢三位告诉,刚才知道是用带报警输出的温控器来解决这问题,真是太谢谢了。
现正在找温控器呢,就不知道这样的温控器1个零售价格会超过35元,再高了就受不起了。
如果再遇到问题,还请知道的人告诉一二啊。
还有,对外行来说,选什么书作电子线路入门书看较合适?能否告诉一下呢?

网友D:
"这样的温控器1个零售价格会超过35元?"有这样功能和高精度的肯定会超过.按35元的价格,买个探头还差不多!(你可以用探头+模拟量模块+PLC+触摸屏来做可编程精确控制,但价格要翻几倍哦).

网友E:
用压力式电接点温度计两个,加上几个继电器,会便宜一点,也就是200块吧

网友F:
用不着多段温控的,只要多输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