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毕业设计求助

楼主(2009-01-07):
各位dx,小弟我在做关于电梯的毕业设计,用西门子PLC(s7-300)控制四层电梯。初步计划是PLC输出通过电磁继电器控制直流电源转动马达,通过变频器控制速度,H桥电路控制方向。

现在的困难是在变频器的选择和如何让直流电机正反转。还有就是PLC的输出电流只有0.5A,我不知道怎么选择适当的电磁继电器。

希望大家给我点意见和方法,谢谢

网友A:
呵呵;
变频器当然不能带直流电机;
只能是三相交流电机;
PLC输出可以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B:
想省事的话找个直流电机控制器来控制转速,想多学点的话就自己做一个可以通过控制电压来控制。

网友C:
用西门子PLC(s7-300)控制四层电梯,网上的程序已经泛滥了.自己搜索一下,参考后做些改进.相信论文能过关的(不过毕业后能否靠用西门子PLC(s7-300)控制四层电梯来找到工作就难说啦!)

网友D:
自己在百度上搜搜很多的!
自己参考一下!

网友E:
好像有点脱离实际,直流电机能带动电梯吗
一般是变频器带异步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