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和断路器配合

楼主(2009-01-07):
关于导线载流量和断路器额定电流,有的资料上说要满足1.25倍的要求而老同志则建议只要大于额定电流即可?
    断路器是保护导线于过载时跳脱,导线是要满足负载负载激活电流量,因此导线需要
满足1.25倍的安全系数,而导线负载容量也必须比断路器额定电流大,以免断路器为
跳脱前电线过热绝缘破坏.
    到底应该怎么样,请大家说说!

网友A:
断路器是保护导线于过载时跳脱,导线是要满足负载负载激活电流量,因此导线需要
满足1.25倍的安全系数,而导线负载容量也必须比断路器额定电流大,以免断路器为
跳脱前电线过热绝缘破坏.
这个说法我认同,导线的选择是根据负载电流来的,而断路器则是用来保护线路及负载的,以免因各种情况下电流增大而烧坏线路和负载。

网友B:
电源线在不考虑以后增容的情况下,选1.25倍或是大于正常电流/线径1个规格

断路器好办:框架电流选的稍大一点,脱扣器电流选正合适的,比如工作电流200A ,断路器选框架电流250A 的,脱扣器选225A 的

网友C:
我们按照标准来选择吧!《石油天然气钻井井场电气系统技术规范》上说:导线的长期允许载流量不应小于电机额定电流的1.25倍;导线的长期允许载流量不应低压断路器长延时过电流脱扣器整定电流的1.25倍。

网友D:
不错学习一下,我以前都是按额定电流选择的,以后要注意了。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们按照标准来选择吧!《石油天然气钻井井场电气系统技术规范》上说:导线的长期允许载流量不应小于电机额定电流的1.25倍;导线的长期允许载流量不应低压断路器长延时过电流脱扣器整定电流的1.25倍。

网友F:
电缆偶一般是按照1.5倍选择的,而断路器是按照电流的1.3倍左右,同时兼顾分断能力的大小

楼主:
看来导线选择也是很严格的,我个人做法都是导线留有足够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