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JV和KVV同管敷设

楼主(2009-01-07):
我在参考一张图的画法时,发现将电动机的供电线路YJV和控制线路KVV共用一根管敷设,但是审图的没有对这张图提出疑问,我在手头的规范上也没有发现有明文规定不允许供电和控制线路不能同管敷设,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别扭!
  可是在民规中发现:
8.3,5 除下列情况外,不同回路的线路不宜穿于同一根金属导管内:
1 标称电压为50V及以下的回路;
2 同一设备或同一联动系统设备的主回路和无电磁兼容要求的控制回路;
3 同一照明灯具的几个回路。

      据此可见如果不怕误动作,就可以敷设在一根管里。不过我还是认为这种做法不好,因为我在工地听说过什么都没接的控制缆,也可能感应出很高的电压。。。。
      心存疑虑,大家发表下看法!

网友A:
问问楼主,你所控制的电机功率是多大的,是按钮启停控制还是用软启动/变频器控制?如果是按钮启停控制问题不大,造成误动作的机率很小。其它控制方式就不行了,控制线一定要做好屏蔽,在控制线两端均要360度可靠接地!

网友B:
如果是常规电路,不是变频PLC等,距离也不是特别长,不会误动作的

楼主:
其实我想知道的就是设计时,在设计图册上应不应该分开敷设?
至于实际应用,我也同意楼上所说

网友C:
图上最好分开敷设,实际运用时也要尽量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