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7):
现在开始本论坛会不定时有一定的加分题,有好的回复的,可以加分2~15分,这可以赚分的好机会了。
有中央空调,有20根毛细管,但现在高压报警,疑为毛细管堵塞。但是用什么办法才能知道哪一根被堵塞了呢?说一下你是怎么检查的。
如下图,这两根管堵了。你怎么查?

楼下可得2分,回答不完全,要是不结霜那怎么办?

网友A:
观察连接分配器的毛细管哪个略结霜就可以断定哪个被堵塞。

网友B:
用点温计测温啊,毛细管两端温度差不多的就是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点温计测温啊,毛细管两端温度差不多的就是堵了.
唐老师,普通的测体温的温度计可以吗?

网友C:
打火机试下或许可以

网友A:
把手洗干净后擦干,然后去摸,感觉哪个有强些的粘手感,基本上可以确定哪个有堵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点温计测温啊,毛细管两端温度差不多的就是堵了.
唐老师,普通的测体温的温度计可以吗?

体温计是不可以用来测温度的

因为体温计测温时,离开测温体后温度会固定不动,用来详细观察,想让体温计的指示回落,必须用力甩几下才行

有电磁场的场所,测温用煤油温度计或是酒精温度计,当然用红外测温更好啦

网友E:
没修过空调,感觉被堵住的是不是没有震动了

楼主:
继续,我一直看着的。

网友F:
呵呵
如果结霜后不化呢?可以作为判断依据吗?
楼主

网友G:
堵塞的毛細管,會有壓力過高,可用壓力計

网友H:
我们一格力5P立式空调,制热时老报E4故障,同时故障灯不停闪烁,空调也停机,我怀疑也是毛细管堵塞,也不知道怎么查,跟着楼主一起学习!

楼主:
我要等你们的回答加分,所以楼上的回复,我暂不回复。

网友I:
最简单的检查方法是打开空调柜蒸发段的盘管(蒸发器铜排管),观察20根毛细管分别进蒸发盘管的各接口处是否结露,假如有两处结露包裹着接口处,就是这两根堵塞。解决堵塞方法就不说了。

wushulin 也只能给你加2分,因为你的回答和2一样,不完全。

网友B:
修空调或制冷系统的,工具包里都会备一个测温计(现在多数是电子式的但不一定是点温计)。所以对制冷系统检修时学会用温度(正常设备各部分都会有一个正常范围),根据温度、温差来判断故障可以有80%以上的正确率。当然合理排除故障、不扩大故障范围是需要技术积累的。

网友I:
期待版主公布最佳的检测判断方法,要贴近于民即可操作;别说拿什么专用的检测仪器去检测哦:)

网友A:
把毛细管一端全部用湿的纸片封住,开一下空调,若纸片没有反应的就是被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期待版主公布最佳的检测判断方法,要贴近于民即可操作;别说拿什么专用的检测仪器去检测哦:)
说得好,要是大家没仪器那不就没办法了么?所以说要用仪器检查的,我都没有认可
请继续。如果一个人全部说完的,加15分,怎么样?

网友I:
想不出来了,没用过这检测仪器!希望做空调朋友继续回答,解决斑竹的问题就有年终奖金发,呵呵。其实中央空调有两根毛细铜管堵,影响制冷量不是很大的。

楼主:
呵呵,年终奖是没有办法发下来,不过加分还是有的。希望各位不仅发表这个贴的问题,还发一些更有意义的贴子。我在里也只不过是抛砖引玉了。
空调的问题还没有完,请继续

好几天了,我还是说一下:
毛细管堵了,除了可以看结霜以外,还可以看温度。有的毛细管堵塞后并不结霜,这时用手摸毛细管,如果哪一根明显是凉的,肯定这根堵了。一般正常的毛细管是温热的,不可能是凉的。就凭这一点就可以了。
  也有回复说用温度计,这就是有人提出的:要是没有温度计那不没得修了?
 所以这个就二种回复:
 (1)结霜
 (2)不结霜,但管是凉的。

网友I:
斑竹终于出答案,但第二种方法我没用过,有机会试试看,看是否灵不灵!
我在药厂工作,工厂共有22台空调机组,使用多数是恒温恒湿空调机组。大部分是膨胀阀出问题,毛细铜管结霜,只换个同型号的阀芯和感温包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几天了,我还是说一下:
毛细管堵了,除了可以看结霜以外,还可以看温度。有的毛细管堵塞后并不结霜,这时用手摸毛细管,如果哪一根明显是凉的,肯定这根堵了。一般正常的毛细管是温热的,不可能是凉的。就凭这一点就可以了。
   也有回复说用温度计,这就是有人提出的:要是没有温度计那不没得修了?
  所以这个就二种回复:
  (1)结霜
  (2)不结霜,但管是凉的。

WU工,我所想的就是这样的,我以为你发现了更好的方法呢,所以就想其它的方面去了。你所说的这两点确实是判断毛细管堵塞惯用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J(2012-09-09):
超压,风冷的环境温度可能过高,过滤器积灰过多;水冷的水温水压有问题,还有冷凝器结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