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7):
欧姆龙CPM1A的plc和组态王通信时,plc的I/O怎么和组态王的对应上呀?

网友A:
在组态王的的驱动中选OMRON协议,自然就对上了.直接按PLC的地址写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先选择相应的驱动,然后现按对照表,按数据类型对应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我没记错的话好象是1位对应PLC的0位吧。

网友D:
用BITSET和BIT 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