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7):
我用组态王6.53,在设备测试的时候对X,Y等均能准确测试,但测试D寄存器的时候就会出现通讯错误,数据类型我也换了好几种.做画面时没有读取寄存器的功能还好,有这功能就不能控制PLC了.PLC没反应!谁能告诉我这D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帮助的吧,上面说明书和手册做的很祥细,还有好多实例。
你好好看一下吧,实在不行你再打组态王的技术支持吧。

网友B(2009-03-04):
组态王的案例有吗?大家分享一下哈

网友C(2011-03-18):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D(2014-02-27):
回复 网友C:
我的是只能控制M等位继电器。却不能读写D寄存器是什么原因,是通信上了的。变量没有设置错,检查N遍了

网友E(2014-04-18):
回复 网友D:
搞了俩个小时,才弄明白一点儿:
D8000以后的寄存器可以正常通讯,D8000以前的都不行!
各位不要用编程口直接通讯,用通讯模块就成了,各位试试看!
他妈的FX是个怪胎

网友F(2014-06-04):
回复 网友E:
那用组态王写怎么实时写D0数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