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控制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1-07):
各位大哥,请问谁知道文本ML204L-V4-C寄存器下载后文本不显示数字啊?别的都显示。和PLC连接后也显示。

网友A:
没有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可不可以把你写的文本程序传上来看一下?抓图就可以了

楼主:
不会抓图

楼主:
ML204图
数字部分文本不显示其他正常

网友A:
把怎么写的,勾点的说出来也行,还有数据寄存器等

楼主:
设定数字和当前数字都不显示啊

网友A:
我先下载个软件,等等
你用的什么PLC?

网友B:
你第一个帖说和PLC连接后 “也显示”,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没连PLC的原因
触摸屏这些和PLC没连接时和PLC相关的一些内容通常是不显示的

网友C:
可能是通讯没有连上的问题,这时跟PLC有关的数据都无法显示的

网友A:
我用曾用FX2N的PLC和文本连接。同时二台机,一个型号的PLC,也同一个型号的文本。但是一台机能连接,一台不能连接。文本和PLC的数据线,是配带的。后来我把文本互换。当互换又都可以连接,我也不得其解,但是装机又不行。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因为我试机是用SC-09的线连接,而装机是用的配带数据线连接。这就发现是数据线的问题。于是数据线又互换,而认为有问题的线换另一台机后却通迅正常。就这样排除数据线的可能了。后来我用SC-09的线通迅了。其实我这次的问题真正原因在PLC上,这也就是说PLC的通迅也是会有问题的发生。

楼主:
对不起我用的LG的

网友A:
不管你用什么PLC,文本都是这样做,还有你的文本是不是支持LG

网友D:
文本与PLC没有通讯上的时候数据寄存器的值是不显示的。

网友E:
MD204的数据需要与PLC通讯上后才能显示;
如果通讯后没有显示检查你设的寄存器D是不是存在;

网友F:
^_^是不是数据格式设置的不正确呀。

网友G:
是啊,可能是没有跟plc通讯上,或者寄存器地址错误

网友H:
数据格式不对或连不上应该显示通讯错误的,POP文本是可以的。

网友I(2009-02-06):
通讯参数改了? 连线不对?

网友J(2009-03-20):
没有和plc通讯上肯定是没有显示的

楼主(2009-05-03):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