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无法上调

楼主(2009-01-07):
变频器频率上限是132HZ,而调速最大也就50是怎么回事?
求助

网友A:
把最高频率调上去。什么牌子的,查一下手册

楼主:
丹佛斯VLT2900    上限已经调到最高了。是不是调速器的问题

网友A:
应该还是没有调对,一般变频器最高频率为400HZ.仔细看一下说明书,这种我没有用过

网友B:
除了频率上限需要设置,还应该有一个规格化的参数,也是标量参数。你再好好找一找,应该能找到,或者直接拨打丹佛斯的免费客服电话,寻求技术支持。

网友C:
这个问题是新出现的还是刚安装好就这样?应该是参数设置不正确,你对照手册好好看看!

网友A:
200~205之间的参数没有调合适,

网友D:
应该还有个最大输出频率需要设置.

网友E:
不知楼主的变频器用在什么地方,电机不都是50HZ的吗?你搞这么快的话电机能受得了吗?
建议从机械上实现。

网友F:
一般有两个上限的参数设置,对照手册仔细找一下
电机一般调到60HZ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G:
基频以上和基频以下调速设置的问题

网友H:
有个上限频率和最大输出频率限制,两个你都改一样就可以^_^

网友I:
技术问题,找产品客服

网友J:
除了上限频率外,还有最高频率及模拟量10V对应的频率,要把这个也调大;

网友H:
模拟量输出对应的就是最大输出频率。

楼主:
污泥脱水机的主电机,它是经过变速箱出来最高才2转。太慢了  经常会自动停机,出泥量太少了。所以才想试试能不能调高点。

网友K:
频率上限和最高操作频率都设定。试下。

网友L:
本人没有用过这么高的,是不是最高上限那里!
还有搂主是用在那里的

网友M:
试一下空载运行   如果空载运行正常 考虑启动电阻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