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7):
欧姆龙CP1H数的表示,记数记时用# 表十进制 其它又用&表十进制,#表十六进制

网友A:
#代表的不是十进制的意思吧,是即时数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代表的不是十进制的意思吧,是即时数的意思

是不是指的BCD码呀???????

网友C:
用在定时及计数时,#后面的对应是按BCD码,也就是十进制,如TIM 01  #100就是定时10秒,而不是按16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