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不定时跳

楼主(2009-01-07):
厂里有台机器,最近老是不定时的跳,查线的时候发现,进线是6方的,接的断路器却是C20!有一台小电机不到3A,好多的发热管,加起来不只20A,我怀疑是断路器小了.可是开机的说以前用的好好的,就又查了一遍:电机下的热继电器没有跳,是不定时的跳可以排除是相间短路,用万用表量过相间电压正常,排除是缺相
   现在有点郁闷了,搞不清到底是哪的问题......最大可能性是断路器小了,可是之前用了好久都没有这样的事,是最近才出现的.请大家帮分析下是哪的问题

网友A:
不要相信工人的话,先用电流表测一下电流,如果电流超过20就换大一点的断路器,如果不大检测一下断路器

网友B:
不用郁闷,是断路器坏了,更换一个同样大小或大一级的就可以了

我们公司前一阵有台热收缩包装机,跟你说的情况一样,检查了半天,别的地方都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因为断路器长时间使用,寿命到了,卡扣挂不住了。

网友C:
加热的和电机要分别用配电用的断路器和电动机用的断路器。
最好改一下并查清原因

楼主:
三楼说的有道理,我也怀疑是用时间长了不好用了,C开头的为照明用的,D为动力用的,这个俺听说过.可是买东西的是一菜鸟,买回来的全是C开头的,只能凑合着用了,装的时候也不知是哪个装的线和断路器明显不配.多谢各位了,明天换个断路器试下看

网友D:
我看好些产品的选型手册也说C系列是照明用,D系列是动力用,可我们现场配电并没有按照要求来,基本上都是C系列的,不知道这样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

网友E:
二楼说的很有道理,质量次的断路器,明明是合着的,却不通电,这种情况很正常

网友F:
换D型断路器

按照工作电流选开关的大小

最好是分成两路控制

网友G:
先换断路器试一下

楼主:
D型的断路器较C型跳脱时间长点,可以承受电机起动的瞬间大电流,把C型的用在动力上有时可能会误动作

楼主:
有道理应该是断路器的问题了.断路器的下一级是电机和发热管分开控制,电机有单独的保护.D型的啊,说来伤感只有C型的,无奈啊!买东西的不是我们,说了可是没用,只能买回什么用什么了

网友H:
将负载分开控制
电热管用C25A断路器
电机用D6A断路器
这样更合适和安全一些

网友I:
问题不是太大,断路器时间长了,我们这里叫滑了,不能准确的动作了

网友J:
换D型断路器

网友K:
当然是断路器问题,换一个就行了。以前好的现在坏了呀。我厂里头也有类似的故障

网友L:
断路器用时间久了后,触点会接触不好的,设备用时间久点就会发热的,就会跳开的,跳的时候你可以摸摸开关外壳是不是热的,是的话就一个换个新的,看你说的,还应该换个大一级的,25A的

楼主:
多谢各位的意见,问题已解决.为断路器坏了,拆下的时候断路器放了几分钟还在发热,换一新的上去就好了.关于型号的问题,小弟很无奈.......厂里只有C20的和上边说了没用,上面说以前都能用C20现在一样能用,无语!只能换上先用着了,哪天不行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