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7):
前几天,在论坛上看到一个关于回原点求助的帖子,通过讨论,发现他对回原点的原理与方法不是很理解,所以没有真正的编好这段程序。下在我就以三菱FX3U为例来详细说明一下。

回原点的原因是PLC电源OFF后,当前值寄存器中的数值就会清零,所以要将设备的实际位置与PLC中的记录相一致。下面是相应的指令

手册上下面的这段话与图形的理解非常重要

以下是注意的要点

到这里,通过手册上的相关说明,应该对原点回归有个清晰的理解了。还要提醒大家的是,选检测原点的开关时,要选常开触点的,否则FX3U的要修改相关内部信号,但之前型号的PLC就无法使用了。

最后想说明的一点,所谓设备的回原点,就是当设备到达你设定为原点的位置后,给伺服放大器一个清零的信号,让伺服放大器也把这个位置定为零点,这个过程完全可以手动实现或通过各种方式实现的。所以在明白了原理后,完全可以自己灵活应用的。

网友A:
相对来说,FX3U的定位功能要比之前的强些
包括原点回归,比之前的要多一个,带原点搜索的原点回归
上面的是常用的,和之前的FX1S/FX1N的一样,但要注意特殊的寄存器等不一样

支持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