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7):
请教大家如何实现从wincc上位里修改PLC时钟。

希望在OS上位就可以修改PLC的时钟,使PLC的时钟和OS的时间同步。我知道SFC0和SFC1有相关功能,但是其中数据的传递实在是不懂

网友A:
在上位机通过C脚本获得系统的时间,分别放在几个整数变量中,这几个整数变量分别对应着PLC中数据块的变量,做一个同步按钮,当上升沿时,用SFC1重写CPU时钟。
技术难点1,读取系统时间,2写时钟